联想旭日420A电源电池一起用短路修复一例

楼主(2013-08-03):
一台旭日420A困扰我好几天了,问题是这样的,一开始是加电无显,后来好不容易确定出来是显卡虚焊bga显卡修复,但装好后才发现电池电源一起接上会短路,由于朋底客户比较急着要开票所以就先不装电池回去用了,这个月才开始这不就返回来修了嘛。打开图纸
正常情况下D极应该为19V,而且BT+是公共点。郁闷了,就为了这个纠结我好几天了。后来胡乱搞把G极断开,D极无电压。装电池接电源不短路了,以为这样正常了,但刚开机显示就提示电源电压低(由于电池电量不多)难道是用的电池在开机但可调电源的电流也跟着上去了啊?还是不对。。。我继续研究,以为U16坏,换了N个都不行,,,U16的G极直接连在U10(MAX 8725E)充电芯片的28脚,U61的G极直接到了U10的27脚,测U10的27脚19V,而测28脚却无电压。这里有了疑问。。难道是U16正常工作的条件没满足导致笔记本这个现象的?找了个MAX 8725E想换个试试,想想还是先查U10, 发现1脚DCIN由AD+通过D12而来,但1脚无电压,打D12阻值发现不管怎么打都是无穷大,换下D12,U10的28脚瞬间有了19V,装上电池接上可调,主板上电源灯亮下接着黄SE的电池充电灯也亮了看电流正常充电。

网友:
虽然有点乱 楼主厉害

网友:
楼主还应仔细一点。。

网友:
讲得不够详细,不过问题还是坚决了。

网友:
楼主厉害,我要是碰到这样的问题,还不一定高的出来

网友:
看来楼主技术是不错的 但是语论要强加练习呀!!

网友:
没发现U61。。。。

网友:
看楼主的意思,D12坏。应该是不过保护隔离啊。。。为什么会短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