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7 TE 问题论坛没人能解!!!

楼主(2013-08-03):
映泰 G31-M7 TE  进系统黑屏,死机。 进度条都没走到,值得关注,研究呀!! 以下是几个同样的帖子。到现在很久也没有解决的方法!!!
映泰G31-M7 TE VER6.3 值得高手关注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5063-1-1.html

映泰 G31-M7 TE 好奇怪故障 进不了系统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8896-1-1.html

修到崩溃的映泰G31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6426-1-1.html

映泰主板G31-M7 TE 6.3 的。。开机还没有到滚动条那里就死机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4816-1-1.html

各位 大师 帮忙 看下这是什么问题啊.....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1274-1-1.html

映泰G31-M7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在死机后测量各大供电?

网友(点评):
可以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88679-1-1.html

网友:
开始故障是复位拉低,换IO  OK  最后就是这个故障,进系统黑屏,刷  过BIOS, 换过内存,cpu 硬盘 电源, IO  拆网卡,声卡,全部弄完了,还是不行!!!!!!!

网友:
基本想不到高招了 楼主已经全试出来了,换主板吧,

网友:
CPU座子是什么封装的,BGA封装的可以加焊一下试试,只是一个建议,联想原装机有一批478的板子这样的问题我遇见过,加焊CPU座子好的。。。。。

网友:
怎么不换南桥试试呀

网友:
你的机器,是不是北桥有问题哦.有显波器看一下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吧,我这有块,返修了。

网友:
碰到过这样的故障,我也感觉北桥问题,就没修了

网友:
我有块和你一样现象的,换南桥好了,是映泰G41

网友:
南桥虚汗了,烤下吧

网友:
简单的代换你都搞过了!只有搞搞复杂的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和我故障一样吗,

一摸一样的故障,有快V星的G31也是这种故障开始以为是南桥的问题,换南桥了也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摸一样的故障,有快V星的G31也是这种故障开始以为是南桥的问题,换南桥了也不好。

我的是考一下南桥后好一会又不行了,估计要换南桥了。不搞了!!

网友C:
这主板当滚动条是三极管问题、伤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主板当滚动条是三极管问题、伤不起啊、

说明表点嘛  帅哥

网友:
我遇到两块这样的板了,通病,望有高手出现!继续关注

网友(2013-09-17):
我的是技嘉的主板。换了个南桥好了。费了好大劲!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88679-1-1.html
这个帖子不知道你看过没

网友:
我才学,肯定解不了

网友:
论坛里有谁写了个贴子好像有解决的方法搜搜看

网友:
可以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88679-1-1.html

网友:
CPU供电芯片什么型号的

网友:
冲洗南桥。烤南桥

网友:
有人说,过热保护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