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无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3-08-03):
故障现象:
       用户反应屏幕无任何的显示
维修过程:
       上电开机电流正常,估计主板的核心电路部分是没有故障的,问题应该是出在屏电路部份,所以先量测J4(显示屏排线)接口及周边元件,确定二极体值和周边的阻容元件均无异常,由于量测到接口电路没有问题,而且结合前面测得的开机电流是正常的,所以推测故障应出现在显示屏的背光电路上,所以重点量测了下FL4上的背光升压电路电压。接显示屏后,开机量测FL4上的电压只有3.7V,而L18_PMU的1脚上的LED_PWR_IN电压为5.7V(显示屏供电),取下屏后量测这两处电压未变,所以判定Q1_PMU有问题,Q1_PMU是一个背光升压的由PMU控制的一个MOS管,从而间接控制L18_PMU的充放电来获取背光电压。
从料板找了一个Q1_PMU更换后接屏开机,屏幕点亮显示正常。
PS:在分析时量测二极体有时是量测不出异常,那么怎样区分到底是L18_PMU升压电感损坏还是Q1_PMU坏呢,我们可以通过直接量测输出是否有电压来判断。而且L18_RF制作工艺上也是不易损坏的。

电路分析:
       此电路是IPHONE4中的屏背光控制电路,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电感+MOS的升压电路,SW_BOOST信号控制Q1_PMU中的MOS管的导通和截止,当Q1_PMU中的MOS开关管截止后,L18_PMU电感将电能转换为磁场能储存起来,当Q1_PMU中的MOS断开后L18_PMU电感将储存的磁场能转换为电场能,且这个能量在和输入电源电压叠加后通过二极管和电容的滤波后得到平滑的直流电压提供给负载,由于这个电压是输入电源电压和电感的磁砀能转换为电能的叠加后形成的,所以输出电压高于输入电压,完成了整个的升压过程。
      Q1_PMU中的肖特基二极管主要起隔离作用,即在MOS开关管闭合时,肖特基二极管的正极电压比负极电压低,此时二极管反偏截止,使此电感的储能过程不影响输出端电容对负载的正常供电;因在MOS管断开时,两种叠加后的能量通过二极管向负载供电,此时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正确输出给下一步的电路。

网友:
很流弊的样子

网友:
看机这小主板我就晕了  记下这个看以后能不能碰到一台一样故障的机器

网友:
还没接上手这机器   有机会修修

网友:
牛逼。。。确实比较牛逼!!学习了

网友:
杨老师这么久不发帖,,原来去研究苹果手机去了呀? 文中所说的MOS管断开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导通吗?   场馆加电感升压的在笔记本中还真少见呀。。。手机就是精密。。。。。。。。。。

网友:
电感加MOS的升压电路应用的也是不少的。

网友A:
到底是不是Q1—PMU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不是Q1—PMU坏?

贴子里面写的很清楚啊,“判定Q1_PMU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杨老师来带苹果班啊

网友:
楼主真是大师级别的 苹果拆了不少 但是就知道通病的一些 电路还是看不懂 元器件太小

网友(2014-04-10):
请教飞翔版主,与6楼同问,文中所说的“MOS管断开”可否理解为我们平时说的“MOS管导通”?笔记本中确实很少见到电感加MOS管升压的,多数是待机芯片通过3V下管G极输出脉冲控制电容升压。或者像华硕早期机型是公共点通过类似三端稳压器的芯片进行降压产生12VSUS。这里的MOS管导通时,电感的磁能转换成电能,即在R519_PMU上产生压降,从而与PWR_LED_IN叠加完成升压,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好强大呀,手机也修电路了

网友B:
我碰见个一样的问题,打入电话有铃声,屏幕不亮,测量L18只有1.02V左右的电压,是否是Q1 PMU的问题呢,希望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呵呵 迅维也开苹果课程了???

网友(2014-05-13):
请问FL4在哪里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碰见个一样的问题,打入电话有铃声,屏幕不亮,测量L18只有1.02V左右的电压,是否是Q1 PMU的问题呢,希望 ...

应该不是,看看距离感应那一块,还有就是CPU

网友(2014-08-10):
请教个问题,电阻R519在此电路中的作用,要是丢失了怎么办,可以直接短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