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明基显示器,来信号白屏

楼主(2013-08-03):
一改用通用驱动板的明基17寸显示器,拔掉信号线应该显示无信号,但是白屏,待机不白屏。白屏时不是很亮,接上信号线应该显示图像的,没有图像,白屏- -

就是应该显示图像的时候白屏

请问下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高压或控制芯片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坏了

网友:
之前高压坏了换过u9024,测过排线。。。难道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