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连接用着用着突然消失怎么解决呀?

楼主(2013-08-03):
各位电脑高手,大家好,我是电脑维修初学者,前几天碰到这样一个问题,一位顾客拿了台主机过来,说网络连接不了,开机,进入系统之后,把网线插进去之后,机箱网络连接接口指示灯不亮,本地连接提示网络电缆没有插入,于是加了独立网卡之后在店里能正常使用,客人拿回去连续用了一个半小时之后,又连接不上了,本地连接消失了,重启,重新刷驱动精灵之后,有时本地连接能出来,有时不出来,但是就算本地连接出来之后,连续使用一个半小时左右,又连接不上了,本地连接又不见了,拿回来店里又能正常使用,到底是什么问题呀?本人是电脑初学者,目前只会装系统和一些简单的故障判断,求各位大神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把网卡芯片给下了,以前那个坏网卡取下来

网友:
可能是坏网卡影响到了,取下来

网友:
没有重新换下系统看看吗?软件故障要先排除

网友:
把之前坏的网卡芯片拿下,试试看

网友:
1.切断主板上集成网卡芯片的电源。2.或者直接把芯片去除。

网友:
换泰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