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T61 的问题

楼主(2013-08-03):
接到一台LENOVO T61 ,这台机是集成显卡的。刚开始还能进入到系统,但一下子就断电了。以为是散热不良,就重新涂了硅胶。可还是一样,风扇也没问题。接着就裸机试(只有主板,内存和CPU,CPU风扇)。这回更惨了,电流跑到0.67就断电,回到0.036。然后就这样自己反复。无从入手啊,请高物指教啊!!!

网友:
bios电池拔了,自动检测中....  还是检测之后到0.67? 看看是不是cpu没装好呢?

网友:
电压什么都满足吗?测试CPU工作条件啊,

网友:
换一下CPU电容试试330的

网友:
断电时3V5V都是持续有的,正常!!CPU电压也是正常的0.98V,CPU后面的电容是小个的,不是330那种!!!!CPU不会装错的!!

网友:
测所有电压,看出来了没有。

网友:
板上有3.3V,5V,1.05V ,1.8V和1.5V。还有就是CPU的0.98V,还欠哪个电压呢?

网友:
另外在光驱插口和南桥之间有一个线圈L5,这一路就没电压,是由背面一个8765E控制一个双N的场效应管产生的,这里应该是多大的电压?是待机的时候就得有的还是亮机时才有啊?反正这一路现在还没有电压,请指教!!!

网友:
加下 北桥

网友:
不是吧,这样也要干北桥的啊,还有没有其他意见的呢?先谢过!!!

网友:
反复重启也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