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七彩虹9600GT GD3 CF黄金版 256M显卡花屏

楼主(2013-08-03):
七彩虹逸彩9600GT GD3 CF黄金版 256M M10显卡开机雪花 有稍微乱码 能看到进系统
进系统后有几个红竖条 能看清桌面文件,MATS9测试结果图片

网友(点评):
挂显存了

网友A:
加焊 加焊 试试吧这样修好过几片

网友(点评):
你怎么知道就是要加焊了,要是加焊还是这样花屏呢,要是楼主加焊技术水平太差,心片挂了怎么办了,换了心片后还是不亮花屏呢

网友:
核心空焊了吧

网友(点评):
有什么方法能量他以空焊了

网友:
用的是三星的内存颗粒,如加焊GPU成功后能用多久,会不会复发一样的问题

网友B:
GPU还是内存空焊机率大点?

网友:
这种不用修了 修好也用不久的

网友:
这种问题都是核心空焊导致的  希望用BGA加焊下  应该可以的

网友(点评):
、你是怎么知道是空焊a,有注体的测试法吗,如果空焊,显存是全报错,还是说少量报错,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 加焊 试试吧这样修好过几片

显卡核心虚焊, 你不加焊就要重植球, 选哪个

同意荣生!!挂了显存
谁说是核心虚焊?很明显是一个显存的问题

网友:
我也问一下,到底是显存还是核心虚焊?

网友:
是GPU空焊了

网友(点评):
你怎么知道就是GPU空焊,能教我们测量一下吗

网友:
重植GPU,加焊用不了几天的。

网友C:
出现这样的检测结果  是GPU空焊了

网友(点评):
你是怎么知道空焊了,高手,有没有你准确的测试,和结论,让楼主更好下手,BGA风险大,玩不好就爆费了,,你有更好的法子吗

网友:
自己没BGA焊台拿到同行用焊台加焊一下GPU还是一样,MATS9测试还是那几个位置没变,会不会是内存问题

网友(点评):
谁让你相信他们的瞎说,这些人就知道加焊核心。怎么样,事实证明了吧?你要是拆了核心重植,不是一样的结果,就是把核心干废了,不信你再试试?

网友B:
难道要重植珠才行?

网友:
这一些修笔计本的,修主板的,说一话不好听的,修显卡就是拉圾,我常去收他们的显卡拿来修,他们这些人,只懂得从值,加焊,不行就没有招了。。 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肯定是空焊,需要加焊,都是看运气。楼主,你也可以照他们说的,从值一下,看看能不能OK。  ,没有全方位测量就能肯定空焊的,全是高人,一定得,让他们来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难道要重植珠才行?

个人花屏维修方案
第1查看显卡每一颗显存是否掉件,及卡板掉件 及显存打值是否全坏,及共电问题等
第2测试软件进行初步测式,肯定是那一个显存报错有问题
第3,肯定核心有没有空焊,测量金手指32组数据线,如有一条不通可以肯定空焊在测量中,来回测量3次肯定测量正确。
第4。通过软件测量后,检量个个条件达到核心无空焊现像 然后对报错的显存 数据线进行测量,如发现,这条数据线无限大,可能显存,空焊,及核心空焊。如,显存部分数据线对地,请更换显存,在更换显存在不好的情况下[拆掉显存,测量显存角位,照看显存角位图进行打阻确定是否,如板断线这内问题]  第5,以上每一步都以做到,那么最后是实在没有办法,进行加焊  如在解决不了,那么就爆费处理

个人维修方案。不一定每个人是这样。请勿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出现这样的检测结果  是GPU空焊了

没有好办法  一般 出现大面积在通道错误  我加旱GPU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好办法  一般 出现大面积在通道错误  我加旱GPU都好

那里写着大面积的报错,你可以指名一下吗,这个是一颗显存报错,你能指名,还有那一颗还在报错等

这卡应该是256bit的,要查2颗显存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过好多块这样的问题的显卡!都是加焊GPU,一般用松香水加焊保的时间貌似长点!我修过的到现在没坏过了!不喜欢用助焊膏加焊!

网友:
明显空焊..最好重置..

网友:
错误提示 A 通道C通道有错误吗

网友:
你这个不是上面两个 下面2个吗 这是2个通道  这不是大面积报错吗

网友(点评):
你看看,是大面积错吗,我怎么只看到只有一颗显存有问题,, 标明出来看一下吗。别人测试环境不是在纯DOS

网友:
那不是写着 A通道 一大堆错误 C通道一大堆错误吗

网友C:
缓存的话一般只报错几个 很少有 A一大堆 C一大堆的    再说 缓存多好焊啊 加焊一下不就完了   不要太纠结

网友(点评):
没有听楼主说吗,以加焊过,还是花屏,你说的下面报错,,我也说了,那不是在纯DOS下测的,报那种错不能说明啥,真真的还是看报错码位数

网友:
现想重植但没锡珠,也没有BGA焊台,只能暂时放着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缓存的话一般只报错几个 很少有 A一大堆 C一大堆的    再说 缓存多好焊啊 加焊一下不就完了   不要太纠结

GPU加旱不好不代表 GPU是好的,打显卡的数据地址线 OK 也不代表GPU不空焊 不代表GPU是好的,我打数据地址只能大概判断GPU在这部分是否ok  数据地址有无穷大 GPU 空焊或断线的肯 一般都先加旱,
我想问一下''惊动党中央‘你是如何判断缓存好坏的?是刮开绝缘漆 打阻止吗 然后发现有问题在 割线判断吗?有其它快速的方法吗  在检测结果中  你是如何判断通道和  通道中的 那个芯片的?

网友(点评):
你对显卡,,只能说维修,看的是运气,运气不好就丢拉圾了,根本就是,不是维修的,基本的MATS都看不懂,更不谈说修卡了,什么问题,第一个就是核心问题,加焊不行,的就不是核心坏就是PCB坏,,没有实质上的肯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U加旱不好不代表 GPU是好的,打显卡的数据地址线 OK 也不代表GPU不空焊 不代表GPU是好的,我打数据地址 ...

刮开绝缘漆 打阻值。。。先测试软件在,打值,是不脱焊,看的是经验,这各种G94的显卡,1000卡都不见得有有100片脱焊 不是那种06 05的AGP 86 85 73这类脱焊王,GSO脱焊100片有,50片脱焊,可能性差不多,这种卡,55工艺的卡脱焊基本上少 更别谈一些高档卡GTX450 560 460 470 480 580 这些更不谈啥的脱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U加旱不好不代表 GPU是好的,打显卡的数据地址线 OK 也不代表GPU不空焊 不代表GPU是好的,我打数据地址 ...

根据检测的结果判断故障的通道,具体是那一颗显存及其对应的部位,只要是稍微懂些显卡维修的人早就能熟练的应用了,论坛上也不知道说过多少次了,你还要再问,不觉得罗嗦吗?自己去好好查查吧。
      显卡维修,重在检测、分析、判断,不是一个加焊就什么都能解决的。以楼主这个卡的故障,这128位同时全部一个不漏都脱焊的可能性你以为有多大?楼主已经加焊过,就算他的工艺水平再不济,怎么连一个都不见好?就算你们说的,这全部128位都报错的话,会是现在这种花法吗?恐怕早就连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啦,还会让你们看清检测的结果?最后,按照你的说法,加焊不好不代表GPU是好的,显然,加焊就是要解决GPU的脱焊对吧?既然加焊不好,就说明GPU不是脱焊喽,那还是只有加焊吗?你以为GPU是什么不好,通过加焊能让它变好吗?匪夷所思啊,我怎么就觉得这逻辑有点混乱,前因后果那么矛盾呢?!
     具体来看楼主的卡,根据检测结果,很明显的一个显存读写全都报错,这是实实在在的物理性错误。应该首先将其解决掉。具体是显存问题还是核心问题,或是PCB上面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测判断。软件只是定位故障的范围。这部分报错就是造成乱码和线条花的原因。另外,楼主还说了开机雪花,三星的显存,对应了其余部分这些写错误,这是典型的满天星故障的表现。修过满天星的故障,都知道很容易造成检测结果全部报错,但是还能看得清图像,能进系统等等。因为它不是物理性质的损坏,而是显存的质量品质问题。不过满天星的故障最忌讳的就是加热,不管你是加焊核心还是显存,本来说不定能修复的,经过加焊可能就真的麻烦大了。这些是我个人的判断,不敢保证一定正确,毕竟没有亲自动手,都是在骑马看花。

网友(点评):
首先我没有说:“128位都报错”,我是说“大面积报错”,

网友(点评):
"根据检测的结果判断故障的通道,具体是那一颗显存及其对应的部位,只要是稍微懂些显卡维修的人早就能熟练的应用了,论坛上也不知道说过多少次了,你还要再问,不觉得罗嗦吗?自己去好好查查吧。' "我感觉不啰

网友(点评):
因为楼住要用到,所以我就问了。你可以说一下你的宝贵经验 ,对新手来说都很重要的

网友:
一般花屏差不多都是核心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花屏维修方案 第1查看显卡每一颗显存是否掉件,及卡板掉件 及显存打值是否全坏,及共电问题等 第2测 ...

显卡的确是这样修的,先好好检查阻容元件,然后拆显存,好好打值,

网友:
我找个时间再拍一下开机和进系统后的画面还有加焊后MATS9测试结果上传,让大家看应该对故障更加了解,修不修得好那是另一回事,当然能修好最好,这样就不会让大家失望,修理结果一定会传告大家,这样大家也从中提高一下,毕竟大家都那么关注,只是自己也是新手,设备又有限,没有做PGA的工具,内存颗粒也没有来换试一下

网友C:
首先我要说一下 ,我们在讨论问题 ,不是在进行个人攻击。我是在看见你给我的点评后,回复的。你提出了一些看法。我回复了我的一些看法。这都是正常的讨论。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楼主能修好或找到故障的原因。

网友C:
我再说一次,显卡打阻值,只是能大概的判断GPU的好坏,例如;一个显卡不亮。我测试一下数据阻值正常,难道GPU不能空焊,反正,这种一般电压正常,bios没问题,接口没问题,没掉件,一般GPU空焊的比较多,所以我说打GPU数据只能大概判断是否空焊,阻值增大一般空焊多,无穷大还有掉点的可能。所以一般我们按照几率大的来修,总不能先把GPU干掉重新直球吧,这样影响效率,时间会很长的。

网友:
首先我问了一个“缓存如何判断好坏”,我的目的是想看一下是否有其它的方法,当然显存直接就能判断的除外,我是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我感觉打阻值比拆掉在打焊盘方法适合大众,因为不是所有的人焊接都是那么OK的,还有工具受限的,所以我感觉刮开漆打阻值这个方法比较适合大众。但是这只是我自己的看法,所以我问了一句是是否还有快速的方法。
2.再有我说的“如何判断通道和  通道中的 那个芯片的?”而我只能通过软件测试结果判断通道,直接看不出来实际中的那个颗粒坏了,而且通道我也是经验判断,再有就是资料里有一些显卡的通道。这个我是可以判断的。但是经验并不是都好使的。所以我就问了一下“如何判断通道和  通道中的 那个芯片的?”我希望有更好的方法,这样楼主就可以快速找到坏的颗粒了,而我的方法还得 制造错误的数据位在具体判断,所以我想知道怎么在软件里直接找到坏的颗粒。好让楼主直接搞定。
我感觉,这个如何通过软件马上在实际的显卡上找到坏的颗粒的方法才是楼主想要的,但是我没有好的方法,所以我就问了,希望各位大侠赐教啊。这个好像没有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我要说一下 ,我们在讨论问题 ,不是在进行个人攻击。我是在看见你给我的点评后,回复的。你提出了一些 ...

你的想法很奇怪,本来就是在讨论技术问题,何来个人攻击一说?有不同意见就是个人攻击吗?这纯粹是奇谈怪论吧?
楼主的检测结果:A0--A63,C0---C63全部都报错,不是显示的明明白白的吗,是不是128位?你看不懂还是数不清?
检测的结果中A区的A32--63读写都错,因此判断这个显存以及和它对应的核心部分有物理性故障。软件检测已经很明确的定位了故障点在哪一个区域,哪一个显存。而显存的排列是有一定的规律的,一看而知这颗显存的位置是在卡的右下角,根本不需要去制造什么错位然后再加以判断位置了。
刮开漆来打阻值的方法不是不能用,但是要看在什么情况下才适合。试想一下,一个显存上就有32位数据位,还不包括地址线、控制线,你都去刮开,一来要很大的手脚,二来这PCB上弄得像个麻子脸也实在难看。就算你用这个办法来检测,难道就不会想个聪明点的办法吗?用一根尖一点的针刺破漆层不就行了吗?说实话,这种办法只是在有少数几个数据位报错的情况下我们才会去用,譬如说,由于PCB的变形导致一两个报错,用针刺法找出这些线,有可能直接找到核心上这个点的位置。当你用一般的加焊也不能解决问题时,就可以采取特殊的手段来处理。
软件检测只是定位故障的范围,具体判断显存还是核心故障,还要进一步检测,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譬如说温度、花屏的形状、故障的表现等等。修理多了自然就有个大概的判断。实在不行就拆了显存打阻值。显存的拆换很简单,这都是维修的基本功,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工具。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好,那怎么说呢?还是先把基本功练好吧

网友(点评):
你说的针刺的这个方法,我也是过,但是有的时候好断针,还得费事的换针,所以还是刮一点测方便。再说显存是很好焊接,但是那是那是熟手。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在搞好焊接,才开始维修的。你看看论坛帖子,有多少人不会焊

网友(点评):
你都可以,搞断针了,太强大了,你那力道,真的可以去和日本玩相扑 你那力道,肯定可以让中国拿金牌。 你怎么那喜欢往牛角劲的地方去。维修有那痛苦吗?天天有这种,结纠的问题,我想我都不用去修显卡了我都该请你了

网友:
加焊,值球,报销

网友:
对你说的那些理由真的是无话可讲。因为针断?你使那么大劲干嘛?别人怎么就没有这个问题?说过了,拆换显存这种活纯属手工,没有啥技术含量,多练习就行。基本功,就是最基本的要求,连最基本的要求都达不到,那还干啥?要是医生连手术刀都不会用,就敢上手术台给人开刀,这不是在谋杀吗?当兵的连枪都不会使,能上战场吗?因为我不会,所以什么好的手段,方法都是无稽之谈,世界上有这样的道理吗?你说的没错,是有很多这种连基本的东西都不知道,都不会的人在胡搞,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给干死的显卡。这是一种值得鄙视的行为,难道还能成为一种借口,一种堂而皇之的理由说出来吗?要是这样,就没有啥道理可讲了。说什么都是在对牛弹琴而已。

网友(点评):
大家到论坛是学习来了,大家要都会就不用提问题了,自己搞定就OK,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来到这都是抱着学习和交流的目的,不是来听你们说这个那个的。要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
加焊核心就OK了

兄弟,楼主加焊过了,,还没有OK呢。接下来,兄弟,该怎么解决,,求法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再说一次,显卡打阻值,只是能大概的判断GPU的好坏,例如;一个显卡不亮。我测试一下数据阻值正常,难道GP ...

你都说了,加焊这个都不能好,那个都不能好,大师,你任为。什么就能好??你加焊的G94这类卡,加焊能不能达到百分之40成活呢??说的问题,问的问题,都是一些牛角问题!你一年能不能有4000 5000个显卡???像修一些GTX465 470 5750 6770 5770 5670 5850 5870 6870 6970 480 480 680这些花屏。你是怎么修的?修好了吗?现在这些卡好多做了平屏线,你对这些卡,有更好的解决法吗,加焊能成功吗?同时。你修显卡有那多。成活力有多少??GPU出问题,有多少??共电问题有多少??同时楼主的这个问题,要怎么样,一针见血。只要不出狗血就行了。我想大多显卡维修的,我想可能没有几个人像你的那种BGA水平一样。加焊几次都解决不 了脱焊现像。 如果像我,一年修个好几千片显卡,要是全是这样,我真的,可能自杀的心都有了。 还是让大师说说,怎么样才可以一针见血!!!!

网友(点评):
说一下我还没你厉害 ,我可从没有焊掉过换盘。

网友:
为了更了解故障现像再上传一下花屏的面
刚点亮显示显卡大花:

显示主板信息斜雪花

进系统桌面后红坚格

网友:
加焊GPU后MATS9测试结果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4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19520            0
FBA[63:32]    41759578          617            0
FBC[31: 0]           0        20242            0
FBC[63:32]           0        20058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41759578
Write   Error Count: 60437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花屏问题和GPU没加焊前没什么变化

网友:
和没加焊前FBA(62-32)那里好像好了一点

网友:
倒数第一颗 显存,你看看它正面和后面有没有电阻掉的,测量的时候,要和第三颗(不是空着的那个第三,空的不算)对比一下,如果有不同的先记下来,通电再测试电压,如果电压也不同,那故障点就差不多是这里了。这种G94芯片发热量比较小,一般情况下不那么容易虚焊的,找故障点的时候尽量往显存这边靠,修复可能会少走些弯路。

其实如果楼主有条件的话,可以换个高一点的MATS版本来测试,真实结果应该是只有FBA63--FBA32出错的,其他那些是误报。

个人见解,不喜勿喷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U还是内存空焊机率大点?

显存全线报错,GPU几率大一点

网友:
掉件已仔细看过没发现掉,你是说右下角第一个内存颗粒出问题可能性比较大是吗?

网友(点评):
把最后一颗换掉,最多植球,就2分钟的事。。一换就知道结果了,猜鬼猜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