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投影机 VPL-ES1 花屏,有图,师傅们帮看看

楼主(2013-08-03):
(图片)

网友(2014-11-24):
根据此机型的图片所示的故障,是在投影仪镜头后面的DMD的芯片坏了,就是他上面有散热片的位置,你换了就可以了,一定不要忘了加上导热片。

网友:
楼上的!这是LCD投影仪好不好,估计是有LCD片坏了,另外根据图片可能光路也有问题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