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31M-ES2C主板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3-08-03):
台机技嘉GA-G31M-ES2C主板不触发维修一例!用户来时按开机键无反应!主板不触发!量各处电压正常!查百度都说做南桥,先加焊南桥无效,放了一天还是怀疑南桥!拆南桥从新植株!南桥下面有氧化层!做好南桥!还是不触发!手摸南桥旁边时钟,出现一次开机!找旧板拆时钟更换上去!触发开机PWR针!开机正常!技嘉GA-G31M-ES2C主板维修成功!

偶狠无奈 -5 这个也可以?
龙下江南 -10 不符合加分条件,投机取巧的办法不可取
航睿电脑 -5 无语,,这也精华
a88121720 -5 这也是精华????搞错了吧

网友(点评):
*脏话*,点错了,点成加分了。晕

网友:
搞了半天原来 是晶体有问题!

网友:
我想问下你用什么相机照的?很强大!

网友A:
时钟?晶振?楼主没说清楚啊

网友:
楼主修板没有条理,几个开机条件应该要查的,包括晶振

网友:
你上电没有测晶振的吗  你要测的话 就没这么麻烦了 还植株

网友B:
先量电池电压--跳线帽电压--晶体起振--再南桥

网友:
嗯。南桥更牢固了,用的更久了

网友:
你换的是晶振还是时钟啊?你说的是换时钟,拍的图片好像是晶振啊

网友:
不触发换时钟也可以呀

网友:
原来是晶振,刚看前面的文字时还一直纳闷时钟芯片和触发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晶振。。。有问题。。

网友:
不触发的不是查八大条件先嘛,上来就干桥,不过也可以练练手啊

网友:
我 有两片这个板子,都是进系统死机。

网友:
群里这么多朋友支持我!谢谢朋友们!饼哥腾哥,还有朋友们谢谢大家!

网友:
怀疑的对  桥是有关系的

网友:
望春真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十有八九是手机拍的

我用小米手机也能达到这个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量电池电压--跳线帽电压--晶体起振--再南桥

有些主板没有跳帽的怎么测量跳帽电压?

网友:
先要查清楚各大条件,IO的在搞南桥啊。还有换晶振一般谐振一起干。

网友:
呵呵 这么果断就干南桥了

网友:
好像你们植株就跟玩一样,唉,有专业设备就是不一样。

网友:
排查问题要先易后难,不要直接上来就干桥!

网友:
这在以前晶振老化常见,现在少了,可能是腐浊了吧,

网友:
这帖子也能成精华!没有说修主板的思路,碰运气摸到晶振偶尔点亮,才猜到是晶振问题,如果没有触碰晶振呢怎么修?点不亮的主板,我再测各点的公共电压和信号后,我都不会漏掉测14.318晶振的两脚有无压差,用万用表一测,不到3秒钟。

网友:
我就搞不明白了,干过桥没解决问题,最后还是怀疑桥,再干还是不行,最后把晶振换了就行了,这不是在折腾吗?

网友:
这是哪门子时钟啊?

网友:
这也是精华

网友:
总结一句,32.768会造成不上电。示波器应该能量的到吧

网友:
待机工作条件都不用查就直接干桥了呀?那么牛

网友:
鼓励是要的

但精华是怎样判定????

网友:
老师有讲到!

网友:
笑死我!发个帖不加分反而减分

网友:
新手修版,多多少少会走一些弯路,经验在于积累,能修好板就好。值得鼓励!

网友:
楼上朋友们,这年头票子难赚,论坛发点帖子,还帮减分!实体难做,虚拟的大家捧场的事情,搞的这么认真!值珠怕什么,干多了!一切问题也就是功到渠成的事情!南桥下面确实氧化了!今天不敢明天不敢,什么时候才敢操练BGA!成为未来的老手,高手!群里的月饼版主 ,创腾维修腾哥还有一些群里的好兄弟们都帮捧场了,版主和高手们都帮捧场,你们来砸场子!。。。。。。。。。。。。。。。。。。。(无语)

网友:
这年月拍死活人不偿命,看我的用户名也知道是新手了!有了将军,就不征兵了?十大元帅死了,中国现在就没有上将,中将,和少将了?

网友:
鼓励发帖!但是这也评精华帖!神呐!

网友:
运气成分非常大

网友:
板子,他这个精华。从哪里来的, 不是收贿赂了吧

网友:
这种问题修吧好多了,32.768,我要是按照时序修,早修好了,测2步就KO

网友:
关键要有示波器

网友:
我也是一款这样的主板,压桥可以点亮。

网友:
肯定是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晶振?楼主没说清楚啊

当然是晶振

网友:
这个,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也遇见过一摸一样的问题, 用镊子碰了南桥晶振一脚,然后就开机了,那个高兴啊!然后我换了个南桥晶振,开机正常。过一会又是开不开机了。镊子一碰又开了!晶振换3个,谐振电容也换了,涛声依旧啊

网友:
修好就是本事,只是分析简单了点,呵呵!

网友:
练习下BGA也不错~哈哈

网友:
可以修好就行,经验是慢慢积累的

网友:
还是不错哈,南桥都做好了,晶振没有正常,我无话可说了

网友:
这  估计过几天还是得返修

网友:
修主板 也有个时序吧  一开始就干SB 了 这样会很麻烦啊,不触发,按照不触发维修流程!

网友:
赞下,这样的问题修了不止上百个了

网友:
虽然没看见跳帽,但看见CLR_CMOS,就是跳针了,一脚接地,已脚连接电池供电,无跳帽时为保存,加上跳帽就是放电了

网友:
有工具就是牛x,,上来就直接干桥。记得有次修块板, 3vsb 1a 大短, 把全板到3vsb的地方都拆了都不敢怀疑南桥,虽然到最后还是桥的问题。   最后拿着土炮干啊干,,干到各种爆浆,干坏二个好桥,后来飞常灰心到WC撸到体力不支后出来再干,结果还是得换新板。。。。

伤不起啊。

网友:
作为修就是这样;没有一定的事情!多尝试

网友:
没见过时钟会引起不触发的。   怎么不先查待机条件?

网友(2013-09-03):
学习中,感谢各位提供经验。

网友(2014-11-14):
还不会怎么换桥呢?

网友:
这也行,怀疑是晶振的问题。那桥不是白干了吗!

网友:
不开机,查不开机部件,没测晶振吗

网友:
不触发的板子,测试晶振是必要的步骤,你没测就直接干南桥啊!

网友:
前两天修到一张技嘉的P43主板,也是不触发,万用表笔点晶振一脚开机跑码,点另一脚可关机。立马换晶振,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