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蓝宝石HD3650 256M GDDR4 PCI-E DUAL DVI-I/TVO 这个显卡的bios..

楼主(2013-08-03):
求 蓝宝石HD3650 256M GDDR4 PCI-E DUAL DVI-I/TVO  这个显卡的bios..现在的故障是进系统就黑屏,排除是驱动和系统的问题,怀疑BIOS有问题,看看有没有朋友有的分享一下,感谢在先~

网友:
还是GDDR4的不好找只发现DDR3这么一个
蓝宝石 HD 3650 256 MB  2008-01-08 05:05:00 010.078.000.000.000000 PCI-E 725 / 801 GDDR3
考虑到试一试的关系这个估计不好找试试的话下面给你几个参考
[主板维修] 蓝宝石HD3650 不显示通病一例!
蓝宝石HD3650不显常见病因
[板卡] 蓝宝石HD3650简单故障维修一例~~

如果想修的话这样太盲目了还是做个全面检查好

网友:
多谢回复和分享,这个DDR3的貌似我也有,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