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2000背光闪烁

楼主(2013-08-03):
请教神舟天运F2000可以进入系统,使用正常,就是背光闪烁不停,屏是LED的,带换过LED屏,背光一样的闪烁,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赐教,谢谢。

网友:
屏线 换过没有啊 ·   ··· 换过好、估计 就是显卡了··

网友:
请问背光灯有规律的在闪烁跟屏线有关系吗?

网友:
请先搞清楚是因为开关信号还是供电造成灯闪,然后对症下药

网友:
供电都很稳定啊

网友:
都没问题  就干显卡吧  那还等啥.....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啊

网友:
楼主这台机修好了吗?好像是高压板有问题,找不到这种压板,

网友:
没有高压板换呀

网友:
此机换了一个高压供电电感居然好了。。。

网友:
楼主可以说的详细点吗,刚好我手上有一台华硕的也是这样闪,量屏线供电都稳定电压啊!

网友:
高压供电电感,请问是高压板上面那个吗?能传个图上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