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BTX-600SE 大电容冒烟

楼主(2013-08-03):
长城BTX-600SE

主动PFC电源

直观检查大电容顶部塑料皮裂开,内部铝壳鼓起!拆下测有容量,无明显漏电,摇晃时有响声,好象里面有个东西松动!

保险丝没烧,在线测大电解两端无短路,没拆大电解时加过26.5V的交流电,大电解两端为37V

拆下大电解,装了个450V 10UF的电容测试.....加220V为300V....好象PFC升压电路没工作!

在线测量两个升压场管无击穿,但是两个管子的D极不通,其中一个和升压线圈是直通的,但另一个和升压线基本处于开路状态,两个管子的G极在线测有将近500欧,MS也偏大了....(另一个500W的主动PFC电源,两个G极和PFC输出间仅分别串了个10欧的电阻.....

猜测有可能是PFC电路出问题,引起大电解两端的电压失控,暴大电解.....然后就好象是PFC电路彻底不工作了...

没有进一步查下去....该电源是双面布线的....而且元件在印刷线路板的两面都有上锡,拆元件实在太麻烦了...

请教这玩意除了俺猜测的这个原因外,还有啥其他可能的原因啊?

网友:
先把PFC弄好,明显此电路没工作

网友:
atx电源的pfc要在后面的ic(ps223)这类的芯片工作了才能有385V的电压。。。。也就是说要短接开机线后pfc芯片才能有17V的工作电压,工作后才能有385V......

网友:
这电源的PF芯片装在一块小板上,16脚的....没办法看到型号,除非把小板拆下来....

但这种线路板是双面布线的,而且引脚在线路板的两面都是上锡的....稍微不当心就把铜箔搞掉了....

网友:
修主动PFC的电源一定要在通电时测量大电容上的电压,电压如果超过380就有问题了,小心电容爆,如果电压过高,一般PFC  IC供电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
楼主,在不?我也有个这样的电源跟你说的情况是一样的。也是BTX-600SE,你的找到问题没

网友:
我想也有可能是,PFC小板下面的那个8脚IC。不知道欺实马作用。找不到这电源的电路图

网友:
10微法电容是不是小了电,pfc的大电容和pfc电路正常工作有很大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