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流是0.8A,要用几A的保险丝?

楼主(2013-08-03):
输入电流是0.8A  100V-240V电压
保险丝是接在输入线路上的,保险丝烧了上面也没写几A的。

请问要用几A的保险丝?

网友:
开关电源的话,用延迟型的2~3A,普通的变压器的话,1.5A试试吧。

网友:
只要比输入电流大30%-50%都行,

网友:
2A的原则上是可以的

网友:
1.5的就好了

网友:
到底是哪个答案啊?    是用在监控摄像头专用电源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