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求助,航嘉WD500 PWM控制IC爆掉了

楼主(2013-08-03):
电源绿线和紫线有5V,短接绿线没反应,拆开看到一个芯片爆了,

看不清型号,小弟对ATX电源一窍不通,目前只想着先把坏掉的IC换了再说,摆渡了下得知大概是CM6800,

但是在某宝上找不到完全一致的型号,都是CM6800后面还带有字母,余下两行也不尽相同,

还望大家能指点指点,这个可以用哪些型号的IC来替换呢??还有造成IC爆成这样子的原因可能出在哪里?
不胜感激。

网友A:
cm6800都差不多、看你这芯片爆的样子要么PFC的管爆了要么就是PWM的开关管爆了。。芯片都烧成这样。。后面的不会好到哪里去。。。这样的修起来要有相关的知识才能修得好。。。你不懂的最好别弄了。

网友:
电源要有图纸才好修的

网友:
焊个IC插座好了,方便楼主要从新换IC(以楼主现在的维修知识水平,机会较大)。2楼说的原因就差不多了

网友:
是CM6800都可以

网友:
都成这样了啊~~  看上去还蛮新的  修修还 能用的

网友:
这个真的可能有相关的电路大短,建议先看看电路图再搞,不然有点悬!换芯片之前请检查与此芯片相关的电路,排除大短之后才能上芯片,可保无虞。

网友:
在试机是可以串个50W到100W的灯泡啊。防止再炸机

网友:
才用半年,还在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6800都差不多、看你这芯片爆的样子要么PFC的管爆了要么就是PWM的开关管爆了。。芯片都烧成这样。。后面的 ...

同意LZ的说法  搞不好在炸电源又伤害到自己.这个不值得 你以为换电容嘛就没有什么...随便换就没有什么 安全最重要

网友:
PWMIC都爆了,证明场管也肯定爆了,这个应该是主动PFC的吧,只有一只电容!主动PFC不太好搞!主动PFC的我遇到一个专爆大电容的电源,结果是IC供电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
CM6800是控制PFC和PWM,所以两部分的电路都要检查清楚才能换新的上电!

网友:
如果不是元件自身质量问题,它爆了也是一种变相保护。说明有故障存在,如前级电压过高或后级存在短路,使它超负荷。为了安全不要盲目更换,需先查清原因,否则很危险。凡CM6800均可以替换,为安全起见,替换后先经调压器以较低电压上电试验,最简单的是在电源端串接灯泡后再上电。

网友:
最好送修,比较安全!

网友:
这样的电源好拥挤~楼主是什么牌子的电源

网友:
决定要修的话   建议先找一下电路图看看 早弄

网友:
学习了,以后留着用,会用得着的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
主动PFC电路的大电容电压比普通的高得多,当心电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