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0+339待机+5V电源电压只3.5V

楼主(2013-08-03):
一7500+339芯片电源,待机紫色+5V只有3.15V(启动后为3.35V),绿色为4.33V,短接绿黑能启动且各部分电压正常(除紫色5V偏低),换431无效,请教如何下手,测相关引脚电压如下:7500
  引脚        待机      启动                 引脚          待机             启动
    1            0          4.73                  9               0                    0
    2            4.7       4.7                   10              0                    0
   3            0.07       3.47                11             2.2                2.11
   4            3.29      0.04                 12             12.8              21.3
   5           1.58         1.53               13             4.9                 4.9
   6            3.68        3.73               14              4.9                4.9
  7             0              0                    15             4.9                4.9
   8            2.21         2.16               16             0.44             1.75
339芯片电压如下:
  引脚         待机         启动              引脚         待机         启动
1               0.03           4.9                8               1.05              1.15
2               3.66            0.02             9              0.06                 0.06
3                4.92            4.92             10            2.45                  2.48(启动后测试此脚时间稍长会保护)
4               0.45            1.19              11           0.06                 4.25
5                0.81               0.84          12           0                      0
6                 3.29             1.03           13            0                   5.18
7                 1.87             2.36            14           0                 4.48

网友:
楼主应该多看以前的帖子!待机的5V跟7500和339关系不大,通常辅助变压器的次级出来二路,一路供待机5V,一路供7500的12脚VCC。而待机5V才有稳压回路(另一路没有),所以你直接查待机5V回路就行了。而且7500的12脚电压有12.8V,这说明只需检查TL431的取样电阻和光耦及其3、4脚后的三极管是否正常就好了(待机的6.2V不知是否软击穿)

网友(点评):
绿色PSON只有4.3V是否偏低?

网友:
刚查817及后面的C945,431第1、3脚并联的104电容,1、2脚并联的电阻(4.7K),经二极管SR360整流后到431第1脚的5.4K小电阻及到817第1脚的100欧小电阻,接地的270欧电阻都是好的,其反馈电阻是哪一个?下一步如何走?SR360已换了(原管击穿)

网友A:
直接查待机5V回路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查待机5V回路就行了。

待机5V回路就是我说的这些元件么?817,431及5V接到431的电阻?能否再明示?谢谢

网友:
查一下反馈回路吧。

网友A:
先更换431和817试试看,不行再把431的1脚到5V的电阻减小到输出5V为正好

网友B:
现插上图片,原SR360击穿过,两端焊点及焊边周围有发黄的痕迹,测图上所有零件都是好的(817,电阻、二极管),431及817也换过了,但仍是+5VSB只有3.5V(启动前是3.15V),请问哪个是反馈电阻,如调整该如如何调整?谢谢

网友(点评):
调4.7K的电阻,可先用微调电阻代换,等调好再拆下测阻值

网友(点评):
调小4.7K电阻时,817的3、4脚电压有变化吗?或者说817的1、2脚的电压有变化吗?没有的话还是要换431或817(市面上的元件真假混杂)

网友C:
把5VSB上的滤波电容换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插上图片,原SR360击穿过,两端焊点及焊边周围有发黄的痕迹,测图上所有零件都是好的(817,电阻、二极管 ...

为什么没画稳压二极管和电解电容呢,电容坏也会有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5VSB上的滤波电容换掉

滤波电容已换掉了,817和431都换掉了

网友A:
增大6.4K或减小4.7K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没画稳压二极管和电解电容呢,电容坏也会有影响的

好像没看到稳压二极管,滤波电容已换新但仍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增大6.4K或减小4.7K试看,

把6.4K增大到7.5K,4.7K减到3.3K,电压无任何变化,待机紫色仍为3.4V,绿色亦一直为4.33V,是不是偏低?下一步如何走?431及817已换了,刚又把2N60换了也一样无效,电压无变化,仍为3.4V

网友(点评):
我前面的二句写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6.4K增大到7.5K,4.7K减到3.3K,电压无任何变化,待机紫色仍为3.4V,绿色亦一直为4.33V,是不是偏低?下 ...

调节阻值时要测量光耦817的1、2脚和3、4脚的电压有没发生变化,4.7K的阻值应该增大一点

网友:
看贴子来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更换431和817试试看,不行再把431的1脚到5V的电阻减小到输出5V为正好

测431第一二三脚电压分别为1.69 /0 /2.66V,正常么?换2N60依旧无效

网友(点评):
没有前后对比(调节阻值前、后),怎判断呀。楼主思路有点乱,如看到817的3、4脚电压输出有变化,换了C945也不行时,最后换2N60才对。现在直接换也不明白为什么原因

网友E:
变压器绕组间有没有可能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绕组间有没有可能出了问题?

两个绕组间有50V左右的交流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431第一二三脚电压分别为1.69 /0 /2.66V,正常么?换2N60依旧无效

现在怀疑是SR360短路便变压器局部坏,因变压外有发黄的迹象,但没有合适的代换,且变压器输出端有50V左右的交流电压

网友:
通常很少出现次级短路!因为次级都是几条漆包线并绕的!一般高压初级匝间短路比较多。楼主如真想确定,可焊下变压器解开2、3层就清楚了。而且次级有短路通电一会变压器就会热厉害,这很好判断

网友B:
电路如图,相关元件都测试过了好像没发现问题,除变压器没测试

网友(点评):
建议楼主把这个帖子的回复反复看多几次,感觉没理解和测量要点没到点上。

网友F:
那就换个变压器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调节阻值时要测量光耦817的1、2脚和3、4脚的电压有没发生变化,4.7K的阻值应该增大一点

感谢回复,刚把6.4K电阻换成10K的可调电阻测试,电阻调小时,817的1/2脚之间电压由0.91V变为0.75V,输出端由80.7V变成81.5V(此时测量以桥的负极为地,红笔接4脚),但3.5V输出仍然无变化(待机为3.15V,启动为3.4-3.5V左右,似乎每次开机都有轻微的变化),且当电阻一直调小时,电源会发出噪音,然后保护断电。应当是初级的原因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就换个变压器试试看

没合适的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如图,相关元件都测试过了好像没发现问题,除变压器没测试

刚把2N60换成全新的7N60,待机变成了2.5V,绿色仍为4.3V,短接绿黑竟然不启动,待机约1分钟后突然一道闪光,7N60击穿了,C945击穿了,还有连接7N60一脚到C945二脚的56欧电阻炼狱断了,看来还是有问题,盼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刚把6.4K电阻换成10K的可调电阻测试,电阻调小时,817的1/2脚之间电压由0.91V变为0.75V,输出端 ...

刚把2N60换成全新的7N60,待机变成了2.5V,绿色仍为4.3V,短接绿黑竟然不启动,待机约1分钟后突然一道闪光,7N60击穿了,C945击穿了,还有连接7N60一脚到C945二脚的56欧电阻炼狱断了,看来还是有问题,盼赐教

网友:
我这有个电源待机才3+的电压也能正常启动,我看你这个不是待机电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