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usb问题

楼主(2013-08-03):
现象:主板所有usb不能用。
主板4组usb供电及gnd正常
其中3组数据线对地值520且相等,
只有1组数据线对地值分别为286和29.
4组数据线都是直接通往南桥,
这样可以认定是南桥问题吗?

网友:
就是SB的问题

网友:
南桥 挂了   换吧

网友:
开以开干南桥了

网友:
是虚焊了吧,南桥坏了基本不能开机。楼主说的USB不能用是能开机  就是USB不能用吧

网友:
可以开机,加PCI转usb还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