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主板L-A690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3-08-03):
  客户拿来主机,说是按开关没反应。。插上电一试,还真是没反应,一看是联想品牌机,心想,不用又是开关坏了吧。拔掉开关线,触发排针还是没反应该,换个电源试,也不行。。跟客户说主板坏了,报价XX.

  拆板出来开始维修,插上诊断卡上电,待机灯不亮,测A14为0.7V  ,心想是什么地方把3VSB拉低了吧,打A14阻值正常。用镊子短接强行上电,摸网卡发烫。心想,呵呵不会这么简单吧,立马用风枪把网卡拆掉。拆掉还是故障依旧。没办法,从论坛下载个图纸慢慢查吧,看3VSB都到那些地方。 从图纸上可以看出3VSB是由5VSB经过Q5转换过来的。测Q5 5,6脚是5V  7,8脚是0.7V 3,4脚也是0.7V  明显不正常了,看来是它坏掉了,看型号是P2103 手上没有这个芯片,找个查不多的双N管代换吧。从一片V星的板子上找了一个APM7313 换上 Ok,3VSB 出来了。。

触 发排针,呵呵,风扇转了。哦,怎么不跑码,接上显示器,亮机了。。。可能这板子不支持诊断卡吧。。

网友A:
这图纸你哪弄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图纸你哪弄的呀

这板子图纸论坛上就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图纸论坛上就有啊

谢谢.............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
正好放着一块料板,试一下

网友:
雷击的主板修好很多片了

网友:
牛B 电路图都能看懂
!!!

网友C:
应该是Q35,这个管子坏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Q35,这个管子坏是通病

对的是Q35,写贴子的时候,少了个3哦。。。

网友D:
呵呵,以后碰到一样的板子和故障就可以下手了!

网友:
报价xx是重点,xx是多少啊,没图纸这种故障也好修,更不要说有图纸了,不过,楼主技术还是不错的

网友E:
图纸论坛上  能下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纸论坛上  能下到吗

我不是把图纸上传了吗?当然能下载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以后碰到一样的板子和故障就可以下手了!

兄弟你是在哪个强盛?

网友F:
就是网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网卡坏了

就是网卡坏了,但这个故障不是网卡的引起的。。客户原来的网卡就是坏的,加的pci网卡。

网友G:
说白了就是待机3.3不正常嘛,此版的3.3VSB不是普通的1117降压的,而是由V星专用芯片MS-6控制双N管,此双N管就是3.3V的双路供电切换

网友:
楼主图纸在哪找 的

网友(2014-12-07):
这个没图纸就麻烦咯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说白了就是待机3.3不正常嘛,此版的3.3VSB不是普通的1117降压的,而是由V星专用芯片MS-6控制双N管,此双N ...

这里Q35内部的双N沟道MOS管应该是通过5V DRV电压驱动信号进行轮流导通和截止控制3.3V双路供电切换。

网友:
应该是Q35吧,量2、3脚电压可判断好坏

网友:
双MOS N管 在V星里坏的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