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e不触发

楼主(2013-08-03):
三星R25e,板号BA41-00844A。0.01,不触发,3.3V有跳变,这个机子好像打不出3, 5V,MAX8734A供电开启基准都正常,就是ON3,ON5没电压,下管有驱动上管无驱动,EC的CLK待机会有吗?请求大师,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三星的机器有3V 5V待机的,没有ON3 ON5查条件,有了这两个才有待机的,这个应该不难修。

网友:
三星都有通病的 SB旁边的电容坏

网友:
ON3,ON5是通过这个(KBC3_SUSPWRON)信号从EC发来的,难道EC坏了?可是我换了啊!给点思路吧

网友:
三星的我没修过.......

网友:
看下时序图 三星的机子有些待机3,5V是按开关后才出来的 !

网友:
还没修过本本   学习中

网友:
下管有驱动电压说明芯片保护啊。。。查查后级是不是短路!

网友:
你好,请问你这个板有修好吗?我也有一片R25主板和你说的故障一样,找不到思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