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求解!要帮助!

楼主(2013-08-03):
影驰的一块显卡,固态电容脚断了,4v1200UF ,找了半天找不到,请问能用6.3V 1500uF的电解电容替代吗?
显卡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可以,电容代换耐压值等于或者大于原电压值即可,滤波电容容量大点没关系

网友:
可以,只要电压比原来 的高就行了

网友:
完全好用,耐温105度更好

网友:
只要耐压和容量比原来的大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
用几个电容串并联一下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