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网卡

楼主(2013-08-03):
实在找不到发帖的地方,无奈就发硬件维修里面了。是这样的,无线网卡,台式机用的,pci的,装好驱动后,信号超级弱,有天线的,而且获取不到ip,不知道怎么办,有知道的吗,给我说一下,我想修一下,求助了。

网友A:
可能是收到无线干扰,直接换个信号强一点的网卡吧

网友B:
是什么样的天线呀?如果是外置的天线你可以换一个高增益的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样的天线呀?如果是外置的天线你可以换一个高增益的试试看,

就是个普通的天线,我想知道获取不到ip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收到无线干扰,直接换个信号强一点的网卡吧

我想修好它

网友B:
你用其它无线网卡能正常上网吗?还有就是路由离电脑多远?如果是信号太弱了是获取不到IP的,如果你的网卡在同样的位置以前能用现在不能用了有可能是新片老化了,修没价值了

网友C:
可能坏掉了 换一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收到无线干扰,直接换个信号强一点的网卡吧

问题是我不像换,我想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收到无线干扰,直接换个信号强一点的网卡吧

我想修好他,而不是换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用其它无线网卡能正常上网吗?还有就是路由离电脑多远?如果是信号太弱了是获取不到IP的,如果你的网卡 ...

其他的可以,不算远,三米不到,两米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其他的可以,不算远,三米不到,两米左右。

那你把网卡拿到别的电脑上试试看看能不用,你把网卡拍下来看看是那种网卡?如果是外置天线的你看看是不是天线没装好

网友:
上个高增益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把网卡拿到别的电脑上试试看看能不用,你把网卡拍下来看看是那种网卡?如果是外置天线的你看看是不是 ...

手机不会弄,算了,不搞了,

网友(2013-09-30):
信号不行吧

网友:
换个无线路由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