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不定时掉电维修

楼主(2013-08-03):
早上接到的机器,客户说给了不下5家维修店子修,都没解决问题,因为考虑到多次维修后的难度加大,报价350我才肯修,客户说只要能修好别说350,500都给,不过我们还是要厚道350不低了。
拆出板子,EC BIOS被刷过,南桥BIOS也被刷过,还好桥没人动,开机芯片被动过,现在故障跟之前没修一样,有时候5分钟掉电,有时候15或者30分钟掉电,测试了3次近共1小时吧才开始修机,盒子里有现成的开机芯片直接换了个再试还是掉电,这个是必然的,之前别人都换过,这个只是说自己换了才能确定这块没问题,主板上面电压能测的地方都测了,温度也正常,接可调电源发现个问题,机器待机的时候电流还好不是很高时间会长一些大概是5-10分钟掉电,如果进系统就开电影看,电流跳变快的时候大概3-5分钟就掉电,此时温度都是68度以下,排除温度可能性,想到以前修过多台E40机器开机掉电很多是电源接口旁边稳压二极管性能不良导致的,立刻加了个大小一样的二极管,再简单装起来测试一下,从11点看电影看到12点半都没掉电,应该就是这里了,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按照电路图来修,估计脑壳修疼都修不出来,完全是靠经验修好的,难怪那么多位置都没修好,之前也有多台E40机器是加二极管稳压后修好的,由此可见E40机器20V处稳压二极管处是个大问题,去年遇到多台机器这里都烧黑过,这里强调一下并不是这个二极管性能完全不行,而是主板电路设计有点问题,这机器有时候电流不上电池都彪得到2.6,电流一高稳压不稳,显而易见掉电,开机掉电,死机各种问题都会出来,现在奉上图片一张供参考,遇到此问题的朋友们不必再走弯路

Rngon -10 复制贴

网友:
估计多半是那管子性能不良或者老化了吧 !

网友:
l楼主求上图看看那个2级管,E40通病知道  这个不是通病

网友:
楼主说的图呢?

网友:
要是有图 这个帖子也不错  可惜了 复制的时候 什么也复制

网友A:
虽是转的,还是有意义,补全。

网友:
我的机子是开机显了秒掉电,,,,再开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吗?

网友:
也可作为E40机器的通病吧,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启发  这种问题还是要看平时的积累啊

网友:
CPU 供电 上管不良,应该

网友:
我暂时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下次碰到的话要留意才行!

网友:
为什么扣我的分 还说是复制的

网友:
楼主是加一个还是换一个啊,

网友:
我觉得你也是复制的
连个标点都没,还有一段乱码

网友:
多谢分享 看来维修需要多经验啊

网友:
不管怎么说 还是不错的经验  楼主要是能上个图就更好了  以后要遇到这种故障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是转的,还是有意义,补全。

好象这个问题是对的,我刚好有一台,换了之后现在在测。

网友:
拿点分  走人

网友:
不管怎么说,都使我学习了,更多朋友发表自己的心得呀

网友:
不管怎么样,我这个新手还是学到了一点经验,谢LZ

网友:
很多机器都是这毛病、算是通病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让我长见识了

网友:
不错 我记忆中 只记得导管会出问题 这个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上图看看啊!这个一直遇到的都是散热管坏造成掉电的!

网友:
转帖也受益匪浅 厉害

网友:
我刚接了一台,开机有电流就掉电,还没有加二极管,马上加来试一试

网友:
我刚换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