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无待机求救

楼主(2013-08-03):
dell  N4030,I3独显笔记本,待机无3V 5V ,经查RT8204 3V、5V线性电压正常产生,1角6角无电压,经查由EC NPCE781发出的
查EC供电、时钟正常,85角EC_rst 有3.3V高电平,BIOS无读取。
EC已换过,BIOS刷过,故障依旧。开关无电压。
请各位老师给个思路,应该如何查。论坛有图就不上传了,谢谢

网友:
我是小的帮顶顶

Rngon -6 严禁灌水

网友:
无待机维修方法。1。排短路,2。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3。管子瞬间产生的方波,4。换升压电容和二极管,加焊电感,管子,5。查反馈。。。兄弟,你慢慢 找吧

网友:
是EC没有开启信号,EC发出开启信号的条件都是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