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50主板现象不稳定,好像是通病哦

楼主(2013-08-03):
联想U450主板现象不稳定,好像是通病哦,这个板子来我这里的时候是待机0.01A,按开关,电流跑到0.02A,灯亮,拆机,拆开来后,能触发了,但还是不显示,我用风枪,吹了显卡,上电竟然亮了,报价,换显卡。同意了,我果断地换了显卡,换了显卡后裸机也能亮,但我全部装上去以后,原来的情况一模一样的情况出现了,待机0.01A,按开关,电流跑到0.02A,灯亮,晕。我拔拔插插,过会也能量,及时点亮了,过不到一分钟也掉电,但电流掉到0.4几。我看了下论坛,换了南桥的晶振,还是一样的。现在求这板子的图纸板号是LS-5585P VER1.0     和这板子的点位图,也希望,高手修到我这样的问题的,给我指点下迷津!!!!

网友:
我修不稳定的问题,一般都会放到烤箱里面烤下,

网友:
高手来一点下啊。要崩溃啦。

网友:
以前修了一个y450的现象也是不稳定,换了显卡,还是一样,后来我把BIOS刷了就好了。。。希望能对你有帮助吧

网友:
刷EC的BIOS,看行不行。

网友(2014-11-09):
是HM55桥  是的话 换了看看

网友:
电流跑到0.02 换显卡。我没有遇到过。你那种情况一般是转换电路出问题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和显卡搭上边了

网友:
第一次看见不触发换显卡。。。。LZ哪来的思路?

网友:
同时两种问题楼主竟然淡定的只搞了显卡--

网友:
楼主按上电时序走呗。有的机器主板电池没电坏了会有此现象

网友:
没图纸的 话 很难修吧 还得看上电时序 修

网友:
U450是插接板的吧,你清理一下金手指

网友:
手上一台  电流到0.5a   正在研究

网友:
楼主现在好了吗?

网友:
楼主机子修好了没得我也有一台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