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外星人M18X

楼主(2013-08-03):
今天有个客户一走来我店就跟我说到我家去一下,帮他接一下主机上的线,搞好了还一台笔记本给你修,主机的线很快就搞好了,接下来他就拿了一台笔记本出来,当我第一眼看到时有点惊讶,毕竟第一次接触这台机。然后客户就跟我说,此机开不了机,不要换他的东西,该修什么就修什么,价钱高点无所谓,修得好以后他公司的电脑业务都可以介绍给我,他说我相信你才叫你来的。长话短说,正入主题吧!首先给大家说下型号:DELL/外星人M18X,配置大家可在网上查得到,故障:通用短路,当时心里就有数,这种情况应该是电容短路多点,心里面乐着。故障果然跟我想的一样,拆机和排除故障不到半小时搞惦,其它就不多说了,给大家来几张图片就明白,是C595短路造成的。

网友:
功力扎实。确实是秒杀

网友:
外星人系列的若果是小问题就好修 大问题特麻烦 ……
这个本子修的还算幸运 估计业务也因此增加了 恭喜!

网友:
楼主应该多说一点啊,也让我等学学如何秒杀

网友:
修好机子不说 还有好多生意在后头·、、哈哈·。楼主你客源又增多,,恭喜恭喜

网友:
好熟悉的型号啊,昨天刚好换了一个一样型号的本子屏,客户的屏碎了,说实话这个本子的音效实在是太棒了!!!好像是本子里面音效最好的了吧

网友:
这个你收多少钱呀?

网友:
楼主强悍啊,这种外星人的机器我们这里都很少见,搂着能收不少钱啊!

网友:
就一个主供电的电容穿了?别的都没有问题?

网友:
说实话,对于大短路的机器,只要不是把板层烧了一般都比较好修。。。

网友:
赚不少钱吧!只有修笔记本还能赚点,其它的都收不起钱!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不过最好还是分析一下啊,好长点见识,共同进步啊,呵呵

网友:
能买的起外星人的机子都是有钱银。上次我们这里也收了一台外星人x1,硬盘坏了,给他换了个500G硬盘都收了640.有钱银的机子都好报价,而且不讲价。

网友:
外星人被楼主秒杀了,

网友:
看来国家要派你去专杀“外星人“了。。。。。。

网友:
那个是显卡板上面的吧

网友:
这种大短路一般都 是这种电容的问题,不过我都是挨个拆的,大短路不用烧机法,容易出问题。

网友:
呵呵,楼主应该讲解一下维修思路,好让我们这些菜鸟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确实很强,我第一次修本本拆机都不止半小时。

网友:
的确,能用上外星人的,一般都比较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