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的昂达G31V主板进系统或者PE死机,偶尔重启

楼主(2013-08-03):
一片昂达G31V雷击主板拿来时不跑码,换本机网卡之后可以跑吗亮机,但是进PE或者系统就死机,偶尔重启。死机时测各大供电均正常,内存(DDR667,800都试过)和CPU换了之后故障依旧,头疼!没办法,来论坛碰碰运气...还有就是这板怪的,手上E2200,E5300都有,E2200点不亮,档D5,测内存供电,SPD,复合总线,复位均正常;E5300能亮机,就这故障...,看看大家有什么建议没有,我准备干桥了

网友:
把南桥换掉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可能雷已经到桥了!!

网友A:
先刷个BIOS看看效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看看效果吧

BIOS已经刷过好几个版本了,都是一样的

网友:
做南桥吧。。。

网友:
雷击的 南桥爱坏    换个把

网友B:
楼主,昂达G31 G41的板子你换了网卡要刷网卡ID的,不刷就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网友:
南桥兄弟

网友:
南桥最后的突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昂达G31 G41的板子你换了网卡要刷网卡ID的,不刷就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不会吧,这个网卡没有外挂ROM啊...。怎么刷这个网卡ID呢,教教我

网友:
这种板子的网卡ID都是直接刷到网卡里面了,要我们工厂的才知道刷网卡ID的工具

网友C(2022-11-02):
昂达不行,只能换板,别的主板都没这种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