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43T-ES3G 主板上电开机自动断电重启

楼主(2013-08-03):
    最近发现GA-P43T-ES3G 主板上电开机自动断电重启这种故障比较多,本人维修了一例仅供参考。
   故障现象:风扇转一下停一下,依次循环,并且不跑码,一直反复重启,几秒重启一次,双BIOS,CPU供电正常,上下供电管正常, 内存有供电,复位时钟正常(由于重启只能用波波抓了下), BIOS重新刷新了,CPU 拿掉或拔掉供电不会重启。扣电池,短接都试了,还是开不了机。
    就在无计可施之时,加焊了北桥,跑码了。本人新手,不喜勿喷。

网友(2013-09-27):
我也试试看看

网友:
学习了。。一般都以为是IO呢

网友(2013-10-28):
手上一塊GA-965P 也是這樣的狀況,除了重刷BIOS其它都試過了,狀況依舊。

网友:
没想到问题出现在北桥笛上,我还以为哪里短路了呢,加焊北桥看样子是虚焊造成的。对于南、北桥我人这里束手无策

网友:
看看开关有无问题。

网友(2014-02-01):
这种情况下,南北桥的故障几率比较大,但建议你按照六大供电检修思路来做。

网友:
当然,你手里要是有电路图最好,因为这样跑起信号比较方便

网友A(2014-05-15):
我也有块一样的 开机刚刚显示就断电了

网友(2014-07-10):
最后那里问题啊?

网友:
我也觉得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2014-10-08):
有这图纸吗?楼主。。

网友:
我也试过一片映太P43,就是桥出问题了吧

网友(2016-02-28):
我的ga-p43-es3g跑c1重启,还没解决

网友(2016-05-06):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块一样的 开机刚刚显示就断电了

修好了?在线等

网友(2016-07-09):
我手里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故障,试试看,期待中

网友B:
加焊了北桥,不好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了北桥,不好用呀

再加焊南桥试试看,如果不好基本就别修了.这主板不是很贵的.

网友C:
基地有的兄弟说干北桥有的说干南桥  到底干哪个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地有的兄弟说干北桥有的说干南桥  到底干哪个哦

遇到过一个一模一样的干北桥好了,先干北桥吧,不行再南桥

网友:
嗯 好 感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