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900WD改电源通用模块(新手)

楼主(2013-08-04):
昨天收到一台明基G900WD显示器,测试不通电!拆开发现在电源板短路,烧保险,整流桥,开关管FQPF-8N80C,过流保护电阻0.22欧2W,没得讲找东西换上,通电时忘记接灯泡了,结果可想而知,全部又烧了。再来串上灯炮,通电测试,灯管好亮啊!呵呵,还有短路啊!拔电量下短路的地方在哪?怀疑PWM EA1530A内部短路,我再通电还没两秒,灯炮亮了后来不亮了,不短路了那是不可能的,拔电用手感觉下PWM芯片发炀严重,这样肯定PWM内部短路烧了。
电源板715G2538-2-ACE
这下好了,我这小店,PWM这个肯定没有了,外面估计也难买得到,想到前段时间到迅维买了电源通用模块的,首次改也没有经验,查资料吧!

(二、引脚定义
1 脚 黄线: DRAIN ,功率控制端,  接原来大功率MOS电源管D极。
2 脚 黑线或粉线 :GND,  模块地线300v,  接电容的负极,同一条线路上均可以。
3 脚 红线 :VCC , 模块供电端 ,接反馈绕组端整流后电容的正极,持续供电,电压在12-18V之间。
4 脚 白线 :FB  , 稳压反馈,  接光耦4脚,请确认光耦3脚接热地,不是热地的话就把光耦短接到热地,同时把4脚外围电路断开。'
5 脚 绿线: start 启动脚,接+300v电容的正极。
三、使用方法:
1.        拆掉原来板子上的电源芯片(一般8脚),和开关管(mos管)
2.        检查300v的电容,还有负载端的电容外观上有没有鼓包,有问题就先更换
3.        检查负载端有没有短路,ad板,高压板等
4.        接好模块对应的线路,并仔细检查没有接错,如果接错了会引起本模块炸裂
5.        装在原来的散热器位置,注意绝缘,不要短路的
6.        通电,测量电压是不是输出,没有输出的话查原因
四、注意事项:
1.        使用本模块之前,请先检测冷端有没有短路,有短路的先维修好,如果电容鼓包了请先换掉,高压包电路短路的也先断开,没有上本模块之前,拆掉原来模块的电源芯片和mos管,这个时候原来开关管中间的电极对热地的电压要有300v左右的电压。
2.        光耦的3脚如果不是接热地,请把3脚接热地,同时把4脚外围的电路拆空,并把白线接到4脚的位置
五、故障排除1.        没输出:接线错误,不可以接错或者漏接,这样只能烧毁芯片,负载端确定没有短路的,光耦有没有为问题
2.        光耦部分的控制不对,光耦1脚不是接地,2脚通过一个电阻接vcc部分
3.        发热严重,如果管子使用不到10分钟,排除负载太重的原因外,检查热端变压器边的二极管和电容损坏
电压不稳定,跳变:负载太轻或者太重,电压持续跳变是负载太轻,打嗝是太重,一般没有接负载的情况可能产生电压轻微跳变,主要由于变压器设计不一样引起,可以给接上负载试试,或  者在5v端接个100欧的电阻在测试,
兼容性题,目前已经测试过多种电源板,手头测试过14张电源板,以前测试的都没有做记录,种类繁多,不兼容难免,碰到不兼容的朋友请联系我,我会进一步改进)
广电电器网对715G2538-2-ACE有详细讲解参考下也好啊!
下面动手按说明接好5条线,确定没有故障后,通电测试5V为5.9V  14V为16.3没有接负载,请问这个正常吗?
到这里也就说明改装电源通用模块起作用了,接上屏幕来试下!屏幕亮了,明基的LOGO出来了!
现在太晚了,这里的图我就不上了!
测试了接负载的电压为:5V为5.7左右,14V电压为15.8左右,大哥们请问这个正常否?明天拷机试下。

网友:
怎么看不到模块

网友:
改好的模块图我没有拍照,昨晚太晚了!今天上午测试了下显示器正常,不过有点发热,热量还算正常吧。
模块是迅维淘宝上购买的,可以去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