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920NW显示器,开机不定时反复重启

楼主(2013-08-04):
维修过程:确定不是按键的问题,测灯管也挺正常,电压5.1V   14V正常,黑屏的过程中测5.1V掉到2.几伏,高压线圈也换新还未能排除故障。求教高手。

网友:
不行改个高压条算了,省事,不耽误时间

网友:
高压的问题

网友:
电源的问题,仔细检查

网友:
感谢各位百忙中指点,这个机器有个特点,就是:只要开机一直不关机的情况下,不出现毛病,只要中途断电,或者关闭电源,这种情况就会出现,这个机器是电压高引起的。有一个电阻的阻什不清楚,可能是电流检测电阻代换的阻值不对。我用的是0.47欧的电阻代换的。原色码为黄 紫 灰  银  最后头是黑   这个阻值是不是0.47欧的呢。

网友:
mcu的事 吧 或者电源板

网友:
电源带载不行吧,换掉5.1V滤波电容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