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用着用着就白屏请问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3-08-04):
白屏之后我重启,在进系统的滚动条滚几圈就黑屏,请教请教,有没有谁修过

网友:
重点看下显卡,显存

网友A:
那你把主板相关的说清楚啊,说不清楚没人能帮你主板型号,带不带显卡,还有CPU

网友B:
换条存试下  或用PE启动试试  要么安全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条存试下  或用PE启动试试  要么安全模式

已经确定是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把主板相关的说清楚啊,说不清楚没人能帮你主板型号,带不带显卡,还有CPU

昂达945GCS  集显,加焊过北桥了

网友:
先找个图看下北桥供电都正常不,不行就只有换北桥啦

网友:
确定了主板问题那主要查VGA接口电路了

网友:
有CPU找个CPU试试,也没什么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