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显示器后发热死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3-08-04):
我的笔记本式三星的N148原屏被压坏了有三分之二不能显示,原来是hsd101pfw2,在淘宝上只能买到M101NWT2,店家说是兼容的。
换上之后,发热非常厉害,机器也变卡了,偶尔会死机。换回原屏,或者是外接显示器都没有问题。
求问各位专业人士这是怎么个情况呀。谢谢。

网友:
估计是屏的接口定义不一样所致,找同型号的屏换上吧,

网友A:
接口定义出了问题导致的?

网友:
谢谢楼上,这个型号的屏幕很难找呢,问了好多家,在淘宝上能买的几乎都是M101NWT2这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定义出了问题导致的?

我是一点儿都不懂呀,有什么解决办法么?

网友:
直接换回以前的屏幕  同一个批次的看看会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我回滚了驱动,用了半天不死机了。但还是很热很热。

网友:
更换显示器后和发热死机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