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奇怪问题!待解决!

楼主(2013-08-04):
有一块液晶驱动板,通过12V外接电源输入后,在驱动板上测不到12V(我是直接在输入电源座处的铜片测的,只有5V),是怎么回事!!(电源确定是有12V输入,还有电源座也是好的)
电源

网友:
接入12V电源后,没经过任何元器件的啊,怎么就变成5V了

网友:
看仔细了。驱动板需要的电压是3.3V 5V 都是从12V转过来的,有的板子不接12V。就从5V转。12v不经过任何东西不可能恰好就是5V!

网友:
上个图来看下,这样说不清,没过元件不应该这样

网友:
表有问题吧。怎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