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开机5声报警

楼主(2013-08-04):
刚组装的机子,试机的时候开机5声报警,百度了一下,说是CPU出错报警,果断换了个CPU装上,现象还是一样。没办法纠结中,后来怀疑是不是供电有问题,拆机出来,换了个电源,试机,好了,不报警了。又去定了个新电源,装机,一开机,我擦,继续报警,  拆出来没问题,装进去就不行,一想肯定是因为上螺丝把那个部位给搞错位了,后来松掉两颗螺丝,问题解决!!!

网友:
螺丝位置不能上错,主板不能挨着机箱

网友:
机箱空闲的主板“铜支柱”是最容易短路的,还有主板的背档片的边缘容易接触线路板线路

网友:
这样都行?

网友:
一般来说不清楚时,拆主板下来再点,如果不报警,那就是哪里接触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