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华硕K42J反复断电通电(在线等)

楼主(2013-08-04):
机型:ASUS A42J  板号:K42JR R4.1  内存贴号:K42JZ
故障现象:待机短路0。9A  客户说是被雷击
拆机观察:HM55严重发烫,并暴了一小块角,测USB全短路。
维修过程:
1、换HM55后,待机电压0.02A,按开关键触发通电,电流有跳变,但约3秒后跳变到约1.5A掉电,再过约3秒自动通电然后3秒后再掉电,如此反复。
2、换CPU及内存故障涛声依旧,通电时测各路电压均为正常,示波器打BIOS脚及内存AD线有跳变,说明已经跑码。取下CPU不掉电。取下内存通电只保持1秒就掉电。
3、考虑到客户自述被雷击过,拆掉网卡芯片JWC251,同样故障,刷BIOS,还是同样故障。
找遍了网上也没有这机型的图纸,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进行下去了,在此求助于各位高手!

网友:
补充一个现象,上内存时约通电3秒再掉电3秒,取下内存时约通电1秒就掉电了,取下CPU不掉电。

网友:
待机电压打错了,是0.02A。

网友:
LZ桥是不是也被电坏了???你确定桥没有坏?

网友:
确定换的桥是OK的么?

网友:
看看CPU供电和显卡本体。

网友:
CPU供电1V,显卡芯片感觉升温比较快。

网友A:
已解决了,换的桥也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解决了,换的桥也是坏的

恭喜 ,我也觉得反复重启桥几率高

网友:
HM55的桥应该也不是那么好焊的,另外还有的买回的芯片就是有问题的。

网友(2014-04-08):
看来一般不是进水的机子。也是没有那么多问题的。 有时候还是要信心考虑考虑 本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