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A不亮机,竟然是键盘问题

楼主(2013-08-04):
接修一台F41A,开机1.0左右不亮机,直接风枪吹一下显卡亮机,换好631以后,裸机测试正常亮机,很高兴的装起来。
可装配完毕开机,直接上到1.3,然后掉到1。0左右。郁闷。
经过多次安装测试,最后发现是键盘的问题,更换键盘后开机百分百正常,用客户的键盘,百分百不亮机,操~@蛋的事情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是同方的机器是硬盘导致不开机,应该是键盘进水短路了。还遇到过一次硬盘导致不开机的。什么都有可能。

网友:
最近键盘导致不亮机的多了 ,我遇到的有华硕 、e40  、sony的

网友:
裸板你不点一下啊 ······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联想的机器  插上客户的硬盘就开不了机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