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修到最后忍不住笑了

楼主(2013-08-04):
看图说话,同行拿过来的显示器,说是以前修过没修好。
那我一想肯定完蛋了,估计在我手里也不好修,他硬是要修,就死马当活马医吧。
打开一看吓我一跳,这事也只有某些同行干得出来。
左边是电源接口居然接上了开关板,还是特意改的线上去的。
右边是开关板的接口,直接上了5v,你说这不冒烟才怪啊。

翻开电源板一看更是奇葩,高压包都没给人家留下。

想都不用想了,先点屏吧。
把屏点亮再说,估计屏也没什么好结果。
神奇的是屏居然点亮了,而且没有问题,就一根细线,你说上家干嘛不给他修好,还故意整他。
想不通啊。

亮了屏再试试驱动板吧,电源肯定是不能用。
驱动板主芯片还动过,但是没想到点亮了,测试了一下没什么问题。
既然没问题那就接线装机吧,就用一块电源板呗。
全部装好后试机,问题来了。显示器无信号以后灯管常亮不灭。
难道是我线接错了,重新检查一下,问题依旧。
用表量了一下驱动板开启信号,整5v哇。不该这么高吧。
拔掉信号线,让他待机再量,还是5v,亮度调节也是5v,我郁闷的。这肯定是瞎插线烧的呗。
先修修看吧,量一量三极管,没有击穿,保险电容也没问题,那就只有主芯片了。
算了改板吧,再搭一块信号板罢了,可是再一看不对了。
同行来得时候说了的,修好要拿去卖的,这个显示器后面有DVI 接口啊,改的板只有VGA,多个窟窿这显示器谁敢要啊。
说到这里估计大家都想到该怎么办了吧,不就是开启信号嘛,接屏供电上就行是吧。
可是量过才知道,屏供电根本不受控,一直有5v。
没辙了,基地搜搜帖子看看。
对呀,可以接信号灯上。
开头就说过,信号灯  和电源接口是插反了的,不会也挂了吧。
量了以后才知道没挂,但是信号灯待机下是跳变的,一亮一灭连续跳啊。这个拿来当信号,这显示器不成闪光灯了。
这个板子就找不出一个同步的开启信号了?
悲哀,又不能换板子。

想来想去只有这么干了,下面的图片哥哥们看懂了吗

没有开启信号,只能从别的板子上借啦,反正废板子多的是。
找了一块废信号板,接上主供电,和开启信号,这样就受控啦。
把VGA 信号线并联到废板上,也就能同步的开启和关闭了。
看起来简单,搞起来麻烦。

之前就考虑过空间问题,三块板子放进去一点也不挤。
哈哈哈
装上屏正常点亮。

最好来个效果图,感觉还不错吧,已经稳定测试一天了。

文笔不好,写的乱七八糟,请大家见谅。
此法以后可以借鉴,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屏供电根本不受控,一直有5v” 你是说,即使按开关电源按键也不能关闭屏供电吗?如果这样,你那么改,即使背光关闭了而屏还有供电,时间长了不是屏易坏吗? 如果按电源键能切断屏供电,就应急接屏供电也行啊?

网友(点评):
楼主有多少没拆件的板啊,全卖我行不,好坏通收

网友:
液晶还是比较好搞的。

网友:
够认真,够坚持,顶一个!

网友:
那那个按键板也是两块板都接吗!看着挺好

网友:
楼主好技术

花这多时间

不收个200

对不起自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亮度没改,一般没人调。

那块坏驱动板应该只接一个按键板的开关就行了!但是怎么能保证两块板按开关就能同时开启或关闭呢!万一快板处于开机状态一块板处于关机状态!装起来的情况下就切换不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块坏驱动板应该只接一个按键板的开关就行了!但是怎么能保证两块板按开关就能同时开启或关闭呢!万一快 ...

有的驱动板开机状态下直接拔电,待下次插上电是就可以直接自动开机;而有的驱动板要按开机键才 能开机的!这两种用一起了就不行吧

网友:
修个显示器,花这么的时间 不值呀

网友C:
楼主更奇葩了!这样搞下一维修者会骂娘的。建议还是换B.NTA92吧,带有DVI接口。

网友:
路 过  顶下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更奇葩了!这样搞下一维修者会骂娘的。建议还是换B.NTA92吧,带有DVI接口。

只要能稳定使用,又不亏心,有啥事啊

网友:
又是一个奇迹,又是一个同行恶搞故事。

网友:
只能说是有创意啊

网友:
目测 群创屏

网友:
高压都没有 都能亮  牛逼很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更奇葩了!这样搞下一维修者会骂娘的。建议还是换B.NTA92吧,带有DVI接口。

你说的板子是有DVI接口,但是挡板位置对不上的,所以改了也装不进去

网友:
这个经验确实可以借鉴使用

网友:
楼主的思维非常宽广,值得学习。

网友:
真是强大的不行啊,什么牛人都有啊 ,我以前有给显示器里面装12v适配器过你这个连驱动板都弄进去了,着的是一山比一山高啊。一个字牛

网友:
不错,反正能有的信号都能搞到,不管它是哪儿来的都一样。废物利用。

网友:
维修这个样子搞, 感慨万千...

网友:
中国人才多。玩技术最在行。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