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3-08-04):
   机器待机正常,不触发的维修思路,谁能总结一下,谢谢!

网友:
3 5V有么·  南桥 ·  EC  BIOS 啊

网友:
要么IO要么南桥,有的南桥独立

网友:
EC的AVCC,时钟 自身复位,LID ACIN 这些条件正常后,如果EC不带程序会读取BIOS,测下BIOS有没片选,然后EC会收到一个高电平的开关信号,触发开关后,EC会给南桥一个高低高的开关信号,EC发出一个***ON的信号开启vccsus3_3,V5REF_SUS,然后EC发出RSMRST#,南桥 VCCRTC,32.768,RTCRST#,VCCSUS3_3正常后,发出SLP_S5#/SLP_S4#  SLP_S3#,开启内存,桥,总线供电。注意,总分机子,在不触发开关前EC供电,时钟,自身复位正常 就会发出**ON信开启南桥VCCSUS3_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