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3310QF不触发,大家还却什么条件供电

楼主(2013-08-04):
KB3310QF不触发,大家还却什么条件供电,时钟,复位,ACOK

网友:
查slp_s3是否为高电平

网友:
LID PM_PWRBTN#都要为高

网友:
这 是华硕的板吧 华硕的板不触发开发就会发出VSUS_ON

网友:
我有一台联想的小板就是这个KBC的
不知道楼主的这个搞定了没有

网友:
LID PM_PWRBTN#是否为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