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启动能进系统,显卡却点不亮,显示器没有显示(黄灯),请问显卡出了啥问题啊

楼主(2013-08-04):
(无正文)

网友:
先提供下主要数据,大家给你分析分析

网友:
显示器都没有显示 你怎么知道可以进系统啊,查下 vga接口

网友:
主板已认到显卡,所以可以进系统,显卡显示输出部分或BIOS等有问题,无法点亮

网友:
显卡拔出来再插进去。

网友:
芯片组老化了  BGA下看看

网友:
显卡供电正常不。。正常就加焊

网友:
问题表述得不够啊。

网友:
显卡或者主板都可能有导致。。先代换确认

网友:
兄台你的意思是说没有进系统之前是有显示的吗?进到系统就没有显示了?是不是这样?

网友:
  有没有换显卡试过  先把正常的替换工作先做了再来求救各位大师也不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