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帮我

楼主(2013-08-04):
两台移动收费的电脑,各自有一台打印机,打印机没有共享的,假如电脑A和电脑B同时都开启了,电脑A的打印就不正常,有时候打印乱码,有时候无法打印,任务栏的打印任务很久没有完成,关掉电脑B,电脑A就马上正常了,可以确定打印机没问题,两台电脑室分别接入移动的内网的,也没通过外面的HUB连接,两台电脑的系统都重做了。

网友:
2台主机同时开机。,拔掉网线试试

网友:
应该是内网有病 毒造 成的吧

网友:
拔掉电脑B的网线,电脑A打印就正常了。

网友(点评):
检查2台主机网络相关的东西

网友:
铝线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