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换供电芯片后嘀嘀嘀报警

楼主(2013-08-04):
    前两天接到一台联想E420,拆开主板,测3,5V供电芯片,其它条件都满足,就基准电压没有,
网上查了下,好多这样的问题通病,网上订了D95280,换上第三个才有用,坑爹的,这芯片又
老贵了,换上第三个后,电流哗哗的上去了,
   注意了问题来了,电流上到1。1A多左右手徘徊就不跳了,还嘀嘀嘀报警,以为内存有问题,
换一根还是不行。(内存换了几根,槽也刷了,电压也有了)他这个桥是二合一桥,BD82HM65
打了黑胶的,不敢动哟。
    同行们,有没有遇到过同等问题啊,分析分析下哟,

网友:
是不是有人刷过BIOS,正常换这个就能亮机呀

网友:
有可能,后来搞定没有

网友:
说起来惨啊,刷BIOS一样啊,后面到网上订了个二合一桥,换上去,这板子容易变形,最后还是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