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求助,L2262WA显示器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3-08-04):
下图中这个7575的OUT脚要满足什么条件才有电压出来

现在这个VCC脚的电压会跳变,一会儿8V,一会儿15V,搞不懂了。
6752MYC和LD7576就只有这个1脚不同,其它连接一样的。
显示器是L2262WA的,原芯片是6752MYC,我订了6752MYC来换了还是不行。OUT脚接的开关管G极无电压。开关管也换了新的。原管好管是09N多少记不得了,换的开关管是10N60。现在开关管也换了,芯片也换了。OUT脚就是没电压,其它的电阻都测过了是好的。求高手指导。谢谢。补充说明一下:HV脚有27V电压,VCC脚有6V左右。CT脚3V。

网友:
HV好像300V左右吧,VCC 15V左右吧。

网友A:
我又换了一个6752MYC上去之后,这个HV脚有310V左右了。但VCC在不停的变。怪事的很,其它的没动,就换了一个新的上去之后HV电压就高了。但是OUT还是没电压。这个OUT脚的电压与COMP和CS脚有关系吗?

网友:
重点查三处,1,HV上拉电阻,2,CS外接得两个电阻,3光耦或者光耦电路正常吗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
好的,谢谢楼上的。我查查看。非常感谢。

网友B:
OUT接开关管D极,如果反馈电路没有问题,那就还是PWM不行!

网友:
百度上有7575的pdf  看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OUT接开关管D极,如果反馈电路没有问题,那就还是PWM不行!

OUT接在G极上。但问题是没电压输出。换了PWM一样的。

网友:
没人帮帮忙啊,还等着呢。

网友:
版主在不在,出来帮帮忙啊。实在搞不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又换了一个6752MYC上去之后,这个HV脚有310V左右了。但VCC在不停的变。怪事的很,其它的没动,就换了一 ...

有关系。如果负载短路会使CS电压升高,VCC也会不停的波动,如果TL431损坏或是相关稳压反馈元件损坏也会造成VCC不停的波动及OUT无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关系。如果负载短路会使CS电压升高,VCC也会不停的波动,如果TL431损坏或是相关稳压反馈元件损坏也会造 ...

谢谢了。可是机器还给别人了。时间不等人啊。

网友:
RT  3V正常吗?

网友:
实在修不出来,,,就照我那个帖子改吧,,,,绝对OK

网友(2014-06-30):
看看 那个限流电阻  开关管下边那个阻值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