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版号是LA-4112P 加电不显

楼主(2013-08-04):
客户送来机子故障是加电不显,内存不跑信号刷了bios能显示 ,但显示是速度比较慢,电流一开始停在1.3A到1.4A之间,而后就跑到2.4到5A左右就亮屏。亮机的时间在30秒到2分钟之内感怪怪的,后来把自己机子上的bios重新刷回去的时也能亮了,但和上面的问题一样亮机比较慢。这样的亮机情况客户肯定接受不了,所请各位修过cq40的朋友指教下。

网友:
估计还是程序问题

hpcq40 amd独立la-4112prev1.0 ok.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