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ee PC 1050B键盘鼠标系统中不能用????????????

楼主(2013-08-04):
ASUS Eee PC 1050B
AMD芯片组,单桥
故障:  BIOS中键盘可以用,
         进系统后键盘鼠标不能用,外接键盘鼠标都不能用

处理方法:量了键盘触摸板接口阻值正常,无滤波电容,
               换了键盘,故障一样,做了系统故障一样
               刷了BIOS故障一样
               测线路没有断路的
               换了2个EC故障一样
BIOS中键盘能用,进系统后鼠标键盘都不能用???什么问题啊?难道要干AMD单桥?BIOS中键盘能用,系统不能用应该与桥没关系吧?

大侠们给点相关意见啊!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驱动问题哟,换过系统了吗。我前几天修了台EPC1015B的进系统用一段时间放热后键鼠不能用的,那是桥坏了。

网友:
正准备干桥!

网友:
换了个新桥,故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