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暗屏问题,求解。

楼主(2013-08-04):
X201I 机器暗屏 大部分是屏线的毛病,BACKLIGHT_ON 3.3V     LID_SWITCH 3.3V  这都正常,VBL20 这个电压在不接屏的时候正常,但是接了屏之后 被拉低。屏换了可排除,屏线 朋友那里找了条换了 也是一样(这个朋友说是好的)。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毛病了。

网友:
接屏就短啊? 你把其它的东西有没有拆掉啊。 蓝牙什么的。

网友:
看一下主板上给VBL20供电的保险电阻增大没得

网友(点评):
谢谢 提醒 是增大了,4K多,屏线也坏了

网友:
查下屏的各工作电压。。。。。。同对地阻值

网友:
这个机器是IO 睡眠信号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