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I 裸板电流0.48不开机修复,温控芯片坏

楼主(2013-08-04):
一台X220I ,(板号H0225-3)不开机,裸板电流0.48,
先说结果,是温控芯片坏了

一开始怀疑BIOS,刷三个还是一样,

量CPU,内存等电压都出来了,上网搜搜,无类似情况,无头绪放了一周,最近有空再拿出来,
一看是6系列芯片组,找到6系列的时序来参考,

以上是测量结果,SYSPWROK只有0.8V,PLTRST#应该就起不来了,

断开PR186 PR185后,发现DPWRG为0.8V,拉低了,继续追查DPWRG,发现去了TB,H8,和温控芯片U41
利用断开引脚方法,排除了TB,H8芯片,
目标转向了温控芯片U41,E1438

发现E1438有两个引脚与 DPWRG有关,有一个脚不能断开了,让我等新手陷入无解中,怎么办。
-THRM温度信号不知道S0正常运行中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后来回想S0状态应该是高电平,过温保护时才会拉低来关机)

其他DPWRG地方都看了,就这里未明确,是芯片坏了吗,随手量了量E1438周边的无件。发现R612另一边无电压。原来对地短路了。拆掉C917和C935,还是一样,VDD这头对地短路。找了下手上没有料板带个芯片,此时是半夜。
看了看这个芯片只有11.12脚时钟和-THRM去到其他地方。判断拆掉应该不会引起其他大故障,果断拆掉。太困了。

一上电,马上掉电,吓死我了。印象中无电池自动触发时,没这么快掉电吧。
过一会电流又起来了,在跳变……拔电,接上外接,再开,有显示了,大喜。
提示什么THRM温度警告……卡住了。

不管他,睡觉,第二天定了个芯片回来换上。果然OK

焊工很差,凑合着看吧。
焊这种芯片最怕了。还好只有16个脚,容易很多

新手,结果很简单。过程却花了很长时间。
大家凑合着看吧

网友:
修好才是王道 。不分新手老手。

网友:
附上图纸和点位,板号H0225-1的。
参考此修复的。论坛上有的

网友:
新手都这么强呀。。。

网友:
新手都这么强呀。。。另同意楼上

网友:
第一次  听说

网友:
新手,思路很好。。。。。

网友:
按时序修不开机也很好修的,高手也是从新手来的,楼主快要成为高手了

网友:
够强悍。。修好才是王道

网友:
恭喜楼主修成正果!楼主谦虚啊

网友:
向楼主学习,俺还是小白,不过我最喜欢焊无引脚的像焊i/o的话我会抖了

网友:
请问你是怎么查出来,PLTRST
无电压的 思路在哪里

网友(2014-07-22):
IBM就是这点好 有点位图

网友(2020-01-28):
想办法把信号拉高,骗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