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G4 装显卡驱动就暗屏

楼主(2013-08-04):
HP PAVILION G4 装显卡驱动就暗屏
I3,ATI独显,双显卡,一装集成显卡驱动,就暗屏。原配WIN7 系统,装的是XP系统

网友:
到官网下载原装驱动试下。

网友:
双显卡自动切换不支持XP 系统。你看看是不是系统不支持。

网友:
这机器 显卡 坏得多

网友:
客户原来正常用XP系统

网友:
此机发热很大,,先拆机清尘,,风枪加热下显卡,看行不行。

网友:
试试WIN7系统,看看是否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那集显禁用吧。

网友:
此机不支持XP系统,原来是WIN7,,客户自个装XP后就出问题,,能正常用,是客户之前没装显卡驱动。。。。。。。。。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