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的真正通病

楼主(2013-08-04):
通病的元件是电阻R1912和R1909其中一个具体是哪个忘了 这两个电阻是相连的
导致南桥无RSMRST#_KBC 信号 故障现像为待机ok 0.017-0.018A 按开机无动作不触发 找到Q1901就能找到电阻了 q1901在ec附近

网友:
是不是哦,。。。。

网友:
记住了 以后碰到就好弄了

网友:
收藏先。。来机子了,先试试

网友:
我有台 雷击的 坏的严重  请问有图纸吗

网友:
和大家说的不一样。
有机会碰到验证一下,上一台故障就很像,不过没搞好

网友:
不触发呀,是EC的RSMRST#   不是南桥

网友:
这个机子暂时没有找到图纸,这个故障也没有碰到过,不过下次碰到注意楼主提的先!

网友:
这个机器35V更爱坏吧

网友:
记住了  经验

网友:
没图纸吗?不是和E520一样的图纸吗?版号是llw-1-1

网友A:
这个是通病吗,你修过几个这电阻坏的呀,从来还见过呢!

网友:
这机器主板后来改良了,没什么坏的了。

网友:
这机器经常是电源芯片坏,这个问题好像没遇到

网友:
最近就被一台E420给纠结住了 以前还D95280都好了  但现在这台E420刚来是不触发 换D95280后可以亮机i但是偶尔还会出现不触发 必须取下电池再插回去才会触发

网友:
不知楼主修到几台这样的,就这样说的那么肯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病吗,你修过几个这电阻坏的呀,从来还见过呢!

修了几台,也没遇到过这两个电阻坏,每次都查到过这两个电阻。。。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
E520机器很新的哦 都出现通病啦?看来我得抓紧学习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没修过,记下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