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过内存后自动重启

楼主(2013-08-04):
  一块ZX-945GCLM主板开机时跑C1停住后不断重启,请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内存供电正不正常,换跟内存试下,压桥试下。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先刷个BIOS

网友:
焊桥 另外看看内存断线没有

网友:
内存供电有的

网友:
换条内存  不行 刷bios

网友:
看看背部有没有烧断线,再就刷BIOS,然后烤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