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机就叫个不停?

楼主(2013-08-04):
无法启动哦,请高手帮忙。

补充内容 (2013-8-5 21:27):
谢谢大家,是内存条接触不好,用橡皮擦后恢复正常。

网友(点评):
先去上完一年级,才回来发贴吧。

网友:
台式机还是本本啊,还有响的归率是什么啊。

网友:
描述的太简单了啊 怎么给你分析啊

网友:
原来有个本是键盘有连接处(相当于一直按着这个键),不知道对于你的情况适用不

网友:
听响几声查查资料...........

网友:
检查内存是否松动

网友:
麻烦问问题把问题描述清楚,台式机还是笔记本说清楚

网友:
这样的问题要是能决的才叫高手!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 我猜测是内存条问题

网友:
需要告诉我们是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还需要 型号   需要报警的频率    请补上

网友:
我猜测是内存条问题

网友:
应该是内存条和主版得问题 换下试一下

网友:
我猜也是内存,好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