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一下sony pvceg-211t,版号MBX-250的问题。

楼主(2013-08-04):
sony用的东西,都找不到资料,主板图纸没有,板上元件都搜不到。

前天问了一下标着v2657场管的问题,还不知其然。

充电芯片bq725也搜不到资料,哪位有给共享一下啊。

感谢。

网友:
LZ怎么不说说你的机器故障呢

网友A:
mbx-250 的图纸论坛里有 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mbx-250 的图纸论坛里有 啊 !

有,

但是跟我这个MBX-250不一样,保护隔离、充电电路都不一样,就连用的mos管都是相反的。

网友B:
你修好了没,我也接了个一样的板子。MBX-250的图纸都不对 。也是不过隔离。指点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修好了没,我也接了个一样的板子。MBX-250的图纸都不对 。也是不过隔离。指点哈。

可能哪里保护了,你放下电就好了。

我把不装电池时待机状态下的充电芯片的电压也量了一下,你看看:

19.9
19.9
19.7
3.3

2.7
3.4
3.4
0.3

1.1
1.0
1.0

5.9
1.0
1.0
19.7

另外,我发现这个sony的机子,对电压要求比较高啊,

平常我用可调电源,都把电压设定在18.5v-19v之间。
机子原配的电源上面写的是19.5v。
维修过程中,把电压设在18.7v,就不行。

电源电压低于18.8,隔离mos管g极
1.x
bq725的1脚11-13v跳

高于18.8,隔离mos管g极
24-25
bq725的1脚约等于电源电压